单片机控制PWM电源,大家帮忙看看可行不?

楼主(2009-05-15):
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有效,所以光耦导通时10K产生高电平使MOS管导通,没做过电源,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这个接法光耦处于常通状态吧

网友A:
P1.0低电平时光耦截止,这个没有问题

问题是MOS管导通后干什么?

楼主:
~谢谢2楼提醒!

问题我也发现了,准备加个开关;
3楼,那个电感是个变压器,我想做成开关电源,只不过是VDD电压几十V;
看了下开关电源一些资料,说要RCD,不要行吗?
假如PWM是30K左右,那光耦行吗?
再谢谢各位了!

网友B:
问二楼和楼主

P1.0低电平时光耦应该截止才对啊,为什么会一直导通?只是p1.0的灌电流比较大而已

网友C:
RCD 要不要 要看 你的 功率波形的尖峰了...

  根据自己所选的功率管 的 参数...
   频率 30K ,没问题,选择 光耦的时候 看它的频率参数..就行了...

网友A:
不建议这样控制

暂不考虑光耦,楼主不妨算算51单片机PWM为30kHz时还有多少时间用于控制?

楼主:
谢谢chaikuo~明白了。

回5L,单片IO默认高的,就算不高也是高阻,所以不工作的时候光耦就导通了。

楼主:
~谢7L回复,

我也想过了,51速度慢,就算可以30K,那个控制精度也高不起来,所以准备用AVR啊。

网友D:
没反馈,很差。

网友E:
楼主是要做开关电源嘛?

干嘛用单片机来做啊

楼主:
做数控电源,在输出端采样AD反馈。

作为胃镜的光源电源。

网友F:
没用

我看你的构思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