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算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9-05-16):
   这个12V是怎么算出来的啊?太久没做电路,不太记得了

网友A:
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涉及的太多了

网友B:
由反馈绕组参数决定

我觉得是,固定的震荡频率100k不变,占空比不同的话,C端的反馈电压也不同,估计是通过调节他们的参数来改变反馈电压使输出是12V吧

网友C:
自己查书本算吧

这个开关电源哇  公司一堆啊
自己看啊

网友D:
反击式开关电源

为什么没有反馈回路啊?
往往输出电压就是由反馈回路计算出来的,例如很多电路使用的是TL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