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倒很多人的电路计算??

楼主(2009-05-18):
求电路VA点的电压,很多人都难计算?
那位大虾发飑一下!@!!

网友A:
无确定解!因为不可能得到“理想”的!N4148的模型。

网友B:
把D1换成一个左正、右负,电压为0.7V的电池,再来算

网友C:
Va=(5-VD1)/2

Va=(5-VD1)/2
VD1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网友B:
5楼的结果正确。

根据戴维南等效定理,二极管的左边相当于一个内阻为1.2k,电动势为3V的电源,
而二极管右边相当于一个内阻为1.2K欧,电动势为2V的电源。由于左边电压高于右边电压1V,因此二极管饱和导通。
假设二极管正向饱和压降为Vs,那么这个环路的电流为
(3-2-Vs)/(1.2k+1.2k),因此在右边电源上的压降为(3-2-Vs)*1.2k/(1.2k+1.2k)=(1-Vs)/2,
再加上电动势2V,就有2+(1-Vs)/2=(5-Vs)/2.

网友A:
若真要求个“大概”,先将D1断开,看两分压点压差

若“够本”(如题2V > 0.7V) ,则将D1视为0.7V的近似电压源,由对称法得Va=5/2-0.7/2。但若不“够本”呢?

网友C:
00你的计算方法太死板了,这个该心算的,呵呵...

如果D1导通,R1-D1-R4支路的压降是5V,R1=R4,所以R4上电压为(5-VD1)/2

网友D:
不知道这电路具体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E:
无聊的题目

    仿真一下就出来了,还计算什么

网友F:
因为4148的导通电压就是1v啊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对原器件要了解啊  这是电子工程师必备的

网友A:
呵呵,犯傻真的去看了一下1N4148手册,果然不“够本”

Vf=0.7V, If=5mA, Ta=25度。

网友E:
要真的解

   列方程,二极管的动态电阻R,Va还有个Vb,三个未知数,R与Va和Vb之差有关,在来个基尔霍夫就得了,关键点是动态电阻公式,可能一下子记不起来,有点像是考研题,实际没什么意义

网友G:
温度都不知,有什么好算?此题无解

网友G:
要想算无聊的,不妨算算12V电源和5V电源并联后是多少V?

网友H:
几位还是动手算吧

静态的东西哪来的动态阻抗?如果是启动瞬间倒是要考虑。
温度的影响?高温还是低温?实践证明二极管的导通压降随温度变化是-2mV/C.
温度越高越容易导通。常温下二极管的导通电压是近似0.7V,就算你用到-40度下还是可以导通的。

采用基尔霍夫定律:
设左上,下,右上,下电阻的电压为V1,V2,V3,V4.二极管电压Vd,电流Id,则有电压方程
V1+V2=5,
V3+V4=5
V1+Vd+V4=5.

电流方程:
V1/2-Id-V2/3=0  (注意电流进节点为正,流出为负)
V3/3+Id-V4/2=0.

电流方程相加有
V1/2-V2/3+V3/3-V4/2=0

电压方程有:
V2=5-V1, V3=5-V4, V1=5-Vd-V4
代入电流相加得到的方程,则可以得到5楼的答案。

网友H:
不过还是赞一下awey的心算

本人比较笨,只会基尔霍夫定律。

网友A:
LS:要得出“Va=5/2-VD1/2”一眼就能看出,利用对称性

问题是VD1未知,无任何意义。

网友I:
准确用基尔霍夫电流定理考虑话直接估算出来不对

网友J:
搭个电路试试就知道,算的都是理想情况,跟实际差远了!

网友B:
突然发现awey的方法不对啊,

虽然R1-D1-R4整个回路的电压为5V,但是D1左右上还分别连着一个电阻啊,不能那么简单的直接算。
这里碰巧电路对称,所以刚好可以算出正确的结果....如果电路不对称,结果就不对了。所以还是
直接死板一些算可靠啊。俺现在很怕出低级错误...

网友E:
来个直觉心算给你们看

   (1)拿掉二极管,首先有两路电流,左边I1 ,右边I2,电阻分压,
                           Vb=3V
                           Va=2V;

   (2)加上二级管,Vb-Va> 导通电压,所以有一路经过R1,D1,R4的电流I3
        其实I1,I2,I3可以看做独立的电流,没有什么关系,实际只是叠加。

   (3)既然导通,Va上升,Vb下降,这是肯定的,数值多少,嘿嘿
                  Va上升=Vb下降

   (4)心算  Vb-0.1, Va+0.1  ......一直加到 Vb-Va=V 二级管压降
        0.7V,但1N4148经Pspice 是0.525,嘿嘿

    (5) 二极管压降是0.7V时,Va=2.15V ,Vb=2.85V ;
        就算不对称,其实也能心算,
        加个比例:Va上升 = R4/R1 Vb下降
        电阻电桥的问题也可以心算,只要求出I3就可以
        理解电流叠加就可以了

网友K:
away的方法好极了啊....

网友L:
初中就能算的东西。

网友M:
这样算应该可行。

先假设二极管截止,那么Va=2V,Vb=3V。
可见二极管是导通的。
那么有Vb=Va+0.7V
-(5-Va)/R3+Va/R4+(Va+0.7)/R2=(5-0.7-Va)/R1
算得Va=2.15V
利用BE导通电压的典型值。

网友F:
我在公司做过试验in4148导通的时候是1v我指的是正常温度下

网友E:
所以

之前说是有个动态电阻是没错的

网友H:
VISHAY 1N4148

VISHAY应该算是著名的分立器件公司吧。
这是我从datasheet找到得图。
很显然,在100uA就能工作,从我上面求解来看,Vd=0时,Id=417uA,应该是没问题的。
只是这图是对数图,作图也要做相应的调整,另外Id不能等于0,就设个Id比较小的值。

实在不行找个JT测试仪自己描个线性图吧。

网友A:
念书一定是没错的,只不过

别学和尚,有口无心,呵呵。

另外,to 34L:
“未知”的意思是不存在“理想”的二极管V/I特性解析式,虽然人们试图且确实得到了其近似模型,但还是非常的不理想。
象类型半导体这样的“复杂”系统,最好用”数值范围“来描述比较合理,别去追求绝对精确的“点”数据。这些常识在各类半导体器件的数据手册中可见一斑。

若要具体的去了解一特定系统,则可以去实测其具体数据。

网友H:
呵呵

HWM,我的计算有用到精确二极管模型吗?
做工程还是需要无限接近想要的点吧。

网友A:
“做工程还是需要无限接近想要的点吧。”,错了。

做工程往往是确定一个“范围”,且需估计落在此范围的“可能性”(概率)。

网友N:
1N4148导通其实没有0.7V

实测只有0.58V

网友O:
计算

该稳伏电路Va点的电压是1.5V.此处的稳压管用的是2v的稳压管.

网友P:
computer00的概念清楚,计算也不复杂。

------------------------------------------------------
引用 网友B: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4楼: 把D1换成一个左正、右负,电压为0.7V的电池,再来算

网友L:
工程往往是宜粗不宜细的。过细就成书呆子了。

网友Q:
注意到V/I特性的,才是得道了

网友Q:
测出某电流下的压降

代入波尔曼兹常数,便能求得解

网友C:
不好意思,再想想

网友B:
回复awey:你不用考虑另外一条支路的电流么?即R2和R3

R2和R3并不是无穷大啊...这里刚好是对称,才得到这个结果的。如果R2和R3不等呢?

网友A:
再次路过,不发言

网友E:
三路

  三路电流可以分开算,最后在叠电压

网友R:
节点分析法

网友S:
鉴定完毕。哈哈

我算是从头看到尾。。。
虽然这是一个初中问题,不过还是能看出不少东西滴。。。这个题作为面试题一定比较好,很能看出一个人的细致程度和工作方式,或者还有基本功。。。

飞狐的估算方法比较好,我也常用。可以说是把一个电阻上的两个电流分开考虑,小模块电路这样分析比较好。
00还是很严谨的,肯定错不了。
awey同志就算是瞎猫撞上了吧。哈哈

鉴定完毕,准备下班。

不过这个问题倒可以引申一个高深问题,怎么避免这一类的“冒失粗心”的错误出现呢?

网友T:
比较无聊,把理论的东西生搬硬套的用工程电路画出来

网友U:
关键是把D1等效成什么

不知道等效成一个电流源串联一只电阻和等效成一个电压源并联一只电阻,哪种方法方便?

网友H:
无须等效吧

本来就是静态的东西.只有求动态的东西才需要等效.
这正如三极管,求静态工作点的时候只要用Vcc=Vce+Ic*R与三极管特性求解就可以拉.
只有在计算小信号放大时才考虑等效模型.

网友V:
算什么啊,谁敢说他能算准的

二极管的参数不能确定。算好了一个答案,测量一个答案。

网友B:
这么说就没意义了,那你咋不考虑上电阻的热噪声?

还有电阻的温度系数?还有导线本身的内阻?电源本身的内阻?还有接点的接触热电动势??

网友W:
2.15

2.15V?

网友X:
4148导通按0.6V算,Va=2.2V

4148导通按0.6V算,Va=2.2V

网友Y:
這個案子的用途和目的

网友Z:
8楼算法太牛X,这的确是最快捷的

不过如果不太相信自己笔算的,可以使用下这个软件:electronics workbench,哈哈

网友AA:
二极管导通

很简单,第一,假设二极管导通去计算.第二,不导通去计算

网友Y:
目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AB:
8楼的算法有问题

8楼的算法看似简单,其实并不正确,此例为特殊情况,如果更换电阻参数,其结论将不会正确,大家还是勤劳一点的好!

网友AC(2009-08-06):
拿掉二极管,两端开路电压为1V,加上二极管将两端电位钳位在0.7V,由图可知R1与R4电位相等,VA点的电位是2.15V。

网友AD:
理想元器件时,Va=2.15V
基尔霍夫定理可以求出来。

网友AE(2010-12-03):
sheepyang 敬业,awey 眼厉! 都值得学习!

网友AF:
二极管的压降和电流还有关,不能简单的认为是0.7V。所以准确去解需要用二极管数学模型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