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I/O串电困恼,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9-05-19):
电路系统中有部分电路的供电是受单片机I/O控制的,由于该部分的电路和单片机有其它I/O的直连,在没有供电的时候,该部分电路由于直连I/O,导致有电压串过去,由于设备对功耗要求比较高,所以,希望该部分电路在没有供电时,完全关断。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配置IO方式

在不用的时候,将该部分相关IO配置成输出低

楼主:
谢楼上,如果是串口的数据线连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