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我设计的光耦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09-05-19):
采用TLP521光耦,输入为AC110V,输出VIN1接单片机上,问题输入端加110V电压能否导通光耦呢?

楼主:

图如下:

网友A:
不明白C1和R2是干嘛的

网友B:
电流传输比

你的光耦的工作电流是多少?工作电流最大0.46MA,是不是太小了一点?
恩,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前端设计成这样,像楼上问的,C1,R2是干嘛的?
我是菜鸟,说错了别见怪。。。

网友C:
电路目的是什么哇~

检测电压是否存在??

网友D:
过零检测

是用来做交流电过零检测的吧,仔细看TLP521的详细说明书,C1就不需要了,会影响检测结果

网友E:
看样子是检测110V电压有无

把R2放到R1位置,把R1并到C1位置。

网友F:
R2可以不要,光耦输出加一个hc14比较好;

网友G:
R2应该是限流用的,用来保护光藕,C1应该是用来稳定电压,

网友H:
整流滤波

保证AC110在负半周也能测量.

网友I:
就算半波整流后滤波, 那C1也要在R1前啊,另外R2干嘛?

疑惑

网友J:
如果是过零取样,试试我这个,或许好用点

网友K:
不但R2、C1多余,而且。。。。。。

而且D1也是多余。有R1(200Kohm)足矣!

楼主:

你的光耦的工作电流是多少?工作电流最大0.46MA,是不是太小了一点?
恩,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前端设计成这样,像楼上问的,C1,R2是干嘛的?
我是菜鸟,说错了别见怪。。。

根据电流传输比公式 : CTR=Ic/If

Ic = 5/10000=0.5ma
If = 0.46ma

CTR = 0.5/0.46 = 1.086
这样不行吗?

楼主:

不但R2、C1多余,而且。。。。。。

而且D1也是多余。有R1(200Kohm)足矣!

D1也不加交流电压怎么测量啊?
我主要是测量电压有没有的。。。

网友L:
电路进本没有问题,但最好在光耦的LED端并一个合适的的电

才可能让他在110V一下不导通。

网友J:
总觉得这电路不能工作。

试想C1上的最高电压:
Uc1=110*1.414*0.45*(39/39+200)+Uled约等于13V左右  DC
IF在C1未冲到最高电压时几乎等于0(呈线性递增状态吧?),当C1冲到最高电压时IF=Uc1-Uled(LED端压降)/39=约在0.22mA左右。
TLP521的IF小于1mA能开通吗?或是能工作在开关状态吗?
我也是新手,也许我分析的不正确。还请大家指导!

网友K:
回15楼主

正是因为测量电压有没有的。只要有R1限流保护,无论在交流电正半周或负半周,光耦绝不会烧毁!

网友M:
讨论

电路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但限流电阻应该大了些,适当调小电阻值,应当更好些。LZ指教讨论下

网友N:
aa

R1,C1,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O:
不嫌功耗大?

网友P:
我想

2楼的电解会爆,12楼的二极管可以防反压吧。光电管的电流自己可要算一下。

网友Q(2010-02-09):
建议1、在AC0V加个4007,防止击穿电解电容;2、把电解电容位置放在AC110V旁边

网友R:
靠,不就是一个110VAC检测电路吗?巨无聊。。。。。最可笑的是这个电路不能稳定工作,至少R1和R2需要交换位置。

网友S:
毛病这么多?

网友T(2013-01-02):
C1是电解电容,能接到110V的交流吗??接反不会爆炸吗??

网友U:
晕呀,有没有高手呀,这个电路不是LZ设计的吧,设计的好经典的,想想,,,,是给单片机供电的吧,输入是交流吧,如果在负半周时怎么办,光耦是不是不发光了,单片机是不是认为AC110交流没有了呢?事实不是这样110还是有的只不过成为负半周而已.为弥补这个问题才加入C1与R2的,我们计算一下,在110给C2充电时光耦中流过多大电流吧(电流设为IC光耦的压降太小忽略不计).   IC=110*1.414/(200+39)=0.65mA   在负半周时电容C2开始放电此时IC=(110*1.414/239)*39/39=0.65mA.此电路可以工作只是电流略小,可以考虑减小一下电阻值使光耦中的电流达到5mA上下为好.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晕呀,有没有高手呀,这个电路不是LZ设计的吧,设计的好经典的,想想,,,,是给单片机供电的吧,输入是交流吧,如果 ...

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