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路三极管发热,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9-05-23):
  用OCL型电路驱动一个容性负载,电阻大小约为200欧,电容值约为3000pf。驱动信号是一个脉冲信号。
   电路图如下:
  我采用的脉冲波周期为10khz,占空比为0.5%。我仿真了一下,负载的电流很小,大约在10mA.但是连接电路后,三极管很快就发热,烫手。2N5401和2N5551的最大电流可以达到600mA。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偏置可能不平衡

若O输入时有输出,那么就是了;
将R2换成可调电阻,静态时,调节R2使输出为0。

网友B:
很快短路是不是两个三极管一起导通了

水平有限

楼主:
回复楼上

谢谢两位的答复。

在静态输出时,三极管仍然发热。估计可能是两个1N4148的原因,使两个三极管在静态时也处于了导通状态。重新焊接电路试一下……

还想请教一下,放大高频脉冲信号,一般用什么类型的电路放大,能提供个电路供参考吗?

网友C:
仿真结果看开关时峰值电流是接近600ma。

是不是你选取的管子功耗较小?

网友D:
2极管3极管同甘共苦,冷暖与共。

2极管要与2极管捆在一起。
另外,两个3极管E极各串个1欧小电阻吧。

网友E:
如果是脉冲输入,直接把两个二极管短路了,就不会有大电

网友F:
二极管上的压降有点大

导致两个三极管同时导通了

楼主:
楼上的说法肯能是正确的

我把两个二极管去了,三极管就不再发热了。应当是二极管的电压高于了三极管的BE极电压,导致两个三极管同时导通了。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G:
设计参数问题

在设计此电路的时候一定要考虑静三级管态电流。
以你目前的设计所给的参数足够让两只三级管饱和导通了,所以不发热才怪!
你的二极管去掉,直接联通,三极管都不工作了当然就不烫了。
对于一般脉冲信号驱动一般用图腾柱电路,它的驱动力极强。

网友H:
容性负载===实际负载电流

是否存在冲击啊

网友I:
加电阻

二极管还是不要去掉,不然会失真,我觉得应该在两个三极管的发射极各加一个小电阻,因为在没有电阻时三极管有漏电流,所以三极管就很容易发烫啊

网友J(2011-07-15):
1K电阻太小了。

网友K:
负载多少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