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IC能直接输入220V交流输出直流给单片机系统供电

楼主(2009-05-23):
请教:有没有IC能直接输入220V交流输出直流给单片机系统供电

网友A:
AC/DC模块呀!

网友B:
VB409,这个芯片适合你

http://www.21ic.com/app/power/200905/43249.htm

本网站上的内容,你都没看
先看看再问吧

网友C:
有啊

现在很多小家电电源设计就是这样的,VIPER12A VIPER22A

网友D:
你说的是一个芯片吧,AC/DC的模块加个电感和电容即可。

网友E(2015-01-03):
好象很多工控芯片都是220V的

网友F:
楼主要的是芯片,不是那些阻容降压或开关电源的方案。。

楼主要的这种芯片,确实有,不过型号和厂家俺都给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