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三极管电路问题。

楼主(2009-05-24):
请问大家图中的R25有什么作用呢?

还有R26的阻值合适吗?

网友A:
R25主要起抗干扰作用

R26的阻值是否合适我就不知道了,我一般不加

网友B:
R25  提供合适的偏置电压
R26  限流,将电流变化转换成电压变化

网友C:
RE

R25使三极管B极有一个稳定状态。

网友D:
我看...

R26纯属画蛇添足,估计是嫌BUZZ太响。R25防止Q1过度饱和,还能抑制干扰,不过个人觉得在这里没什么用。

网友E:
R25可以提高可靠性

半导体器件关断时,并非真正的开路,而是相当于阻值非常大的电阻,会有非常微弱的漏电流通过器件。关断Q1时若无R25,则控制电路的漏电流会通过Q1,导致Q1导通。R25分流了控制电路的漏电流,因为漏电流很小,在R25上的压降不足以使Q1导通,电路的可靠性也就提高了。

网友F:
7楼分析得好

7楼分析得好,对新成长人员是个支持啊

网友G:
R25需要加,R26的值可以估算

R25的确需要加,就是在PG4/CCP3非高电平的时候,让Q1在稳定的关断状态。原因上面有说明了。R26的值,取决于BZ1的特性,时间工作中的电流大小。
R26=(5-0.3)/R_BZ1.给BZ1和Q1其限流作用,没有,很容易让Q1烧坏。

网友H:
to ywqywqywq

r25 是怎么计算得到?
我认为r25相当于并联了一个电阻,输入电阻应该变小,导致be结的电压分到的电压变小,
比如由导通变为不导通

网友I:
三极管的开关加这个电阻好,mosfet的好像就没有加

是不是因为三极管是电流型控制器件,而mosfet的是电压型控制器件

网友J:
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防止BJT关断后,CE结的漏电流引起BJT部分导通。加入该电阻后(R25),就算存在CE结的漏电流,由于R25的存在且阻值较大,漏电流经过R25产生的压降比较大,可以防止BJT部分导通。提高可靠性!

网友K:
R25为B极下拉电阻理解,R26为输出限流电阻理解。

网友L:
应该是.........

R25是通过分压 .稳定三极管基极

网友M:
主要目的是管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