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电路如何分析呀?谢谢

楼主(2009-05-25):
这个应该是个电压转电流的电路,后面R1和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能不能用公式定量的分析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R1不用应该也无妨,Q10本身就起电流源作用

具体计算可根据运放的输入虚短和三极管的EBC电流关系解出。

网友B:
回楼上

电路图能否传完整?

网友C:
这个电路似乎有点问题

对节点2应用 虚短    V2=VOA_DRV0
同时对节点2应用 虚断 并结合节点电流方程 可以求出节点2的电压

R1和R49的电阻值有问题

网友C:
应该是做恒流源应用

楼主:
运放后面1脚电压是多少?能定量分析吗

前面是DA的一个输出接在运放输入。

下面的电流应该是 I= VOA_DRV0/R49,后面电流是如何分析的,运放1脚电压如何分析?谢谢

网友A:
re LS:三极管的E极电压等同于VOA_DRV0(虚短)

自己分析一下运放后面1脚(其实就是三极管的B极)电压该是多少?

网友C:
V1=V2+0.7

 V2=VOA_DRV0
由上面的式子可得  I= VOA_DRV0/R49

对节点2应用虚断 并结合节点电流方程
在忽略R1上面的电流时,可得 Q1的射极电流=I=VOA_DRV0/R49

集电极电流近似等于射极电流,即VOA_DRV0/R49

楼主:
楼上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当我运放3脚输入1.25电压后,我量了运放2脚是0.53V,运放1脚是1.34V,VOA输出是0.54V.(VOA0悬浮的话)  v1!=v2,这是为什么?我比较菜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A:
VOA0不能悬浮,注意:电流源是不能开路的。

网友D:
e

运放对于直流电平信号时不符合虚短原则,要么是电路的负反馈环断开了,要么是运放处于输出的饱和状态,在此处应是后者。
a、输出电压的范围:此运放数据手册中,输出电压的范围应当是(V+)-0.75V,但在其输出电压与信号频率的某个图中,2.7V的供电电压仅能提供约1.39V的电压输出,此图供电电压为3.3V,可想输出电压也高不了多少。
b、输出电流的问题:此运放的输出电流,最大也就12mA,在三极管负载断路的情况下,流经R49的电流全由运放提供,根据你实测的参数,运放的输出电流已达9mA。
在如此低供电电压的情况下,输出如此重的负载,运放出现饱和应该是有可能的。
接上三极管的负载,稍降低3脚的输入电压(或提供运放的供电电压),那运放就应当满足虚短的法则了。

楼主:
啊,学习了

啊,学习了

网友E:
12楼强人,分析得好啊

网友F(2009-10-12):
基本同相放大电路,R1构成反馈回路用的。
利用虚短,虚断。得 V2=VOA_DRV0,V2/R49=(UOUT-V2)/R1。
可以得出UOUT=VOA_DRV0(1+R1/R49)。三极管当然是放大电流了。
发射极电流IB=(UOUT-0.7)/R49.。 不知分析的对不对,请高人指教。

网友G:
应该是个电压转电流的电路,但是感觉电路有错误!运放负端的接地电阻应该大,构成放大电路,R49当电流输出的负载!

网友H:
我仿真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应该是4~20ma的电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