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08-12-25):
有这么一道题:
由理想运放组成的比较器电路如下图所示:
输入是一个三角波,最大值5V,最小值-5V。
已知稳压管VS的稳定电压UZ=+/-5.3V,稳压管的
正向压降为0.7V,运放的最大输出电压为+/-10V.
试求阈值电压。
答案是Uth=4V,Utl=1V.
我怎么也算不出来,请高手指教。
谢谢!

楼主:
R5的右边是输出。

网友A:
R3上面接啥?

楼主:
12V电源

多谢提醒。

网友A:
负端为固定2V

输出低时,R2右端是-6V,当输入4V时,正端刚好2V
输出高时,R2右端是+6V,当输入1V时,正端刚好2V

口算题啊,^_^

网友B:
Repeat:比较器的问题!

根据图的接法,可以确定是上行迟滞比较器。先计算出OP输出的2种状态的值,输出高时为5.3+0.7 = 6V;输出低高时为-5.3-0.7 = -6V;然后计算OP的反相端接的比较电压是12*5/(5+25) = 2V;最后设阀值为x,则 x*40/(10+40)±6*10/(10+40) = 2,就可以计算得出2个阀值。

楼主:
多谢!

恍然大悟!
唉,会者不难,难的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