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稳压管的选型

楼主(2009-05-25):
(无正文)

楼主:
这个是不是跟输入电压和稳压管的电流特性有关系啊

网友A:
个人认为

由稳压管处于工作状态时,流过的管子的电流Iz决定
P=Iz*Uz

网友B:
先明白稳压管的指标

然后看datasheet,结合自己的实际电路估算电流电压,算功耗,评估各方面的情况。再结合业界的降额,可靠性的经验做一些电路分析就可以了

网友C:
管子的功率要比负载大3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