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输出-12V电源的问题求教(在线等)

楼主(2009-05-25):
我想把24V转换一路-12V电源,电路如下,但怎么得不到-12V输出呢?输出只有0.6V,而且管脚2有24V,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管脚2有24V说明虚焊电感了。

楼主:
楼上说的是,焊接好了,还是没有-12V输出啊

而且LM2596一上电就发烫,过会就坏了,哪里还是不对呢?

楼主:
郁闷,找不到什么问题了

C8的负极是不是应该接GND呀,有人这样用过么?板上+12V输出那路很正常。

楼主:
继续等啊

网友B:
5脚要低才有输出吧?

网友C:
...............好强悍

这样也能做负电源,那么好多负电源芯片都卖不出去了。。。。

楼主:
要么是national的错误,要么是ccmc的无知。我还真晕了

多谢gbchenyg,我那5脚是接低啊,只是多了一延时启动。

楼主:
下图是手册上的-5V输出电路。不过我怎么感觉Cin的负应该接GN

试了一下还是老样子。

网友D:
搭过这个电路,要很大的启动电流

必需上电瞬间供电端能提供几A(〉Icl)以上的电流才能正常工作,否则启动不起来。
可以加大C8,拉高5脚(ON/OFF),等电容充满电后再拉低5脚试试。

楼主:
谢lyjian,手册上是说需要比较大的启动电流

可以试一下

楼主:
再次感谢lyjian

确实是这么回事,真不容易

网友E:
资料上参考设计压差也就25V, 你的都36V了,能不烫?

网友F:
LM2596不适合做负电源

负电源要找其他专用芯片,比正电压的要贵.

网友G:
34063也就几毛钱

网友F:
34063功率太小了

网友H:
加个管子扩大电流很轻松

网友I(2013-05-30):
请教楼主的24V是怎么来的 我搭了个2576T-15输出-15V的电路 接线性电源好用 接整流滤波后的电源就不好用

网友J:
这类BUCK芯片接成BUCK-BOOST的方式,最好找采用电流模式的,最大占空比小一点(80%以内)的芯片,否则,启动电路会相当的大。

网友K(2016-05-06):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L:
有没有办法24V转-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