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晶振下面铺铜的问题

楼主(2009-05-26):
(无正文)

楼主:
下面那个网址说法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

http://cache.baidu.com/c?m=9f65cb4a8c8507ed4fece763105392230e54f735749681027fa3c215cc790d091736a2a627201200d1cf7d641caf4b5eeff43172350521b49fc38f4bdbba973f2fff7d722f4292044f934fa0dc3652d653954d9fa80e93b9e732e2b9a4d7c82222dd22726df3f59c5b7003ba68e76537f4a7e95f645b07cb9c27648f4e065f885036&p=917bcc16d9c710ff57ec943a440d&user=baidu

网友A:
晶振下面铺铜

晶振下面需要铺铜,并保证这部分铜皮和其他铜是单点接触。

网友B:
RE

我见过的有的铺了,有的没铺 一般来说100MHz以下可以不考虑这个问题吧

网友C:
其实只是考虑晶振金属壳接地和固定问题(横放),另还有

若是直放的晶振(外形较矮),不用考虑这些问题。

网友D:
最直接的回答

看什么应用场合,通信应用,要求振荡频率很稳定,就要求分布电容要小且稳定,特别是激光孔板,1-2层间距离很近,分布电容很大,而且这个分布电容对温度敏感,所以一般要挖掉地层。
比如手机板,都是需要挖地的,一般的MCU系统就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