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集成运放没有调零的引脚,还用不用调零?

楼主(2009-05-26):
    经典单运放,比如OP07,有两个调零引脚,外接可调电阻后可以用于调零,但是我看好多多通道集成运放,比如TI的4通道集成运放LM2902等,根本没有调零引脚了,是因为技术提高了零漂的问题已经微不足道了,不用调了吗?那么到底是这种不用调零的运放精确,还是单个的OP07加上调零的精确呢?
    我在做一个电流传感的应用,要用到运放,我选择的是OP07,但是有个朋友说OP07外加的调零电阻太占空间,现在这么多多通道的集成运放,还不用外界调零电阻,省空间。我搞不清楚现在的集成运放为什么没有调零引脚,他们的精度到底比传统的OP07等单运放效果是好还是差?
     小弟菜鸟,希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确实某些运放取消调零引脚是出于封装考虑,

此类运放一般运用与零失调不太敏感的地方。

若你的应用对于零失调较为敏感,建议用可调零的运放或低零失调的运放。具体看你的设计要求,包括成本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