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集成电路(与非门)输入能直接接外部地吗?

楼主(2009-05-26):
CMOS集成电路(CC4011四2输入与非门)输入引脚能直接接外部地吗?也就是说我需要输入低电平的时候将其输入引脚接到外部(试验台)的地上去,而不是接产品内部地,可以这样使用吗?如果不行,那么我需要给CC4011输入引脚候怎么处理?
另外,试验环境噪声干扰比较大,有变频的拖动电机,有没有什么方法处理输入直接接地而不受外部干扰的优化电路呢??在CMOS与非门的输入端应该怎么处理?

我附了张简图,大家看看,与非门的低电平输入是依靠开关闭合给的。这个电路正确吗?如何改进?

网友A:
不用的就下拉到地,给个确定态

安全第一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想增强CC4011B输入端的抗干扰能力,在其输入端到地之间增加一个能抑制干扰的电路,可以吗?我有下面2种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1、输入端对地接一个0.01uF的电容和一个电阻的并联;
2、直接在其输入端串接一个100K的电阻;
3、在图中的2个输入端之间(1和2之间)并联一个0.01uF的电容;

请教各位专家,如果我的想法不对,那有没有比较好的抗干扰电路呢?

网友B:
工业环境中的IO输入最好要用光耦

如果距离不是很远,可以加屏蔽线,将输入和信号地一起引出,屏蔽层接你说的外部地。并且各地线要一点接地。

输入端口串电阻,加上拉电阻和滤波电容,当然也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如果你没有把握,建议你还是加光耦比较好,无后顾之忧。

网友C:
你把接地点选好了才是关键。

你的电机不会是跟数字电路共地的吧,肯定有个隔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