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放大电路多谢了!

楼主(2009-05-26):
放大电路如图,放大倍数为200.放大后的差分信号输出到后级滤波放大电路(就是一般的仪用放大电路电路加RC滤波),当不接后级放大电路时测量此电路的输出信号放大倍数不到20倍,如果将输出信号接入后级放大电路后再测量就正常放大200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给帮忙看看谢谢了!

楼主:
另:波形失真

后级放大电路输出的波形会有如下失真,比较奇怪请给看看谢谢了^_^图中红圈处。

楼主:
重新传图

重新传图,失真波形

网友A:
示波器不错

依我看你的电路有高频自激现象

楼主:
to aihe

高频自激,怎么判断啊?一般问题在什么地方?多谢啊^_^

楼主:
看来大家都过端午节去了^_^

看来大家都过端午节去了^_^

楼主:
哪位碰到过这种情况啊

哪位碰到过这种情况啊给指点一下了^_^

网友B:
看示波器哪条绿线粗粗的,真可能是自激了。

一旦自激,就会产生不可理喻的现象。

网友C:
2N930

那2N930是干什么的,NPN管,基极接地能通吗?

楼主:
to gaohq

2N930和2n5434组成渥尔曼电路,就是接地,调试都对着.那测量时有一楼所描述问题!麻烦大家给看看了

网友D:
LZ能不能告诉2N5434源级下端电阻的阻值?

网友E:
用在什么上的电路啊

网友F:
楼主电路有正反馈,当然自激

2N930集电极应该连接到运放输入正端,而不是负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