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运放电路怎样分析(奇怪的反馈网络)

楼主(2009-05-26):
图中信号由TP01和TP02输入,TP03为输出
1、现在不清楚R012/R015/R016这样的反馈网络有什么作用?如果只是R012和R016就很简单,但是RP15(390R)接地又是为什么呢?
2、R013/R014/C20/C21这个反馈网络又是什么用途呢?如果TP01/TP02均为直流信号,R013/R014/C20/C21这个反馈网络是不是没有用处呢?

楼主:
没有人回复吗?

没有人回复吗?

网友A:
上面的三个电阻

好像是叫T型电阻网络。。。。名字没记住
能加大反馈网络的阻抗,具体怎么实现功能的你可以算一下
应该在几兆到几十兆。。。。这样大的电阻很贵而且不好买所以才用这个什么T型网络代替,
下面像是个带通

楼主:
我准备用MULTISIM模拟下,看看什么结果

网友A:
好像说错了

貌似低通

网友B:
是带通

1、现在不清楚R012/R015/R016这样的反馈网络有什么作用?如果只是R012和R016就很简单,但是RP15(390R)接地又是为什么呢?
   3楼朋友已回答。(防止放大器开环工作)
2、R013/R014/C20/C21这个反馈网络又是什么用途呢?如果TP01/TP02均为直流信号,R013/R014/C20/C21这个反馈网络是不是没有用处呢?

  A,TP01/TP02均为直流信号,R013/R014/C20/C21这个反馈网络没有用处。
  B,R014/C21组成一个转拆频率,R013/C20/C21组成另一个转拆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