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时钟电路用12MHZ的晶振时那电容的值是怎样得出来的

楼主(2009-05-27):
51单片机时钟电路用12MHZ的晶振时那电容的值是怎样得出来的?
谢谢!

答案:
其实这两个电容没人能够解释清楚到底怎么选值,因为22pF实在是太小了。
这个要说只能说和内部的振荡电路自身特性有关系,搭配使用,用来校正波形,没有人去深究它到底为什么就是这么大的值。

这个是真的吗?

如果改变晶振频率,需要选用的耦合电容值该怎么计算?

网友A:
回答你的人也是个大菜鸟

简单给你说就是晶体要求、单片机单路、激励功率、稳定时间几个因素的权衡,10几20P的电容对大多数单片机可以工作得很好,一般的产品可以不深究而已。简单来说,这个电容的值要通过算、测两方面来确定。

先不打那么多字,还需要详细信息再说一声。

网友B:
这是个门电路和晶体构成的振荡器,你用GOOGLE搜索晶体振荡器应该会看到这个电路的图,另外,数字电路的课本上会讲到多谐振荡器一章,那里应该有这个电路的RC模型的

网友C:
to 3楼

是正弦波振荡,不是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