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lm386吗?放大倍数怎么算的

楼主(2009-05-2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可以参考手册第一页上的内部原理图

http://www.national.com/ds/LM/LM386.pdf
1脚和8脚是增益设置。

如果要计算,可以从该图进行分析,但你给出的图是不可以分析的,没有内部电路。
相关链接:http://www.national.com/ds/LM/LM386.pdf

网友B:
re:

如果只是应用的话,好像没见过有人在调节音量的时候去调节GAIN,一般调电位器来实现的,
如果不求甚解的话,看下里面的电路就知道怎么算的了..

楼主:
我已经知道计算公式了,从另外资料里找的,但结果不对

当引脚1和8之间外接电阻R时

楼主:
不知道我那里算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