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帮助分析下附图电路

楼主(2009-06-03):
(无正文)

网友A:
建立两个方程求解

粗略计算了一下, 不知道算错没有
输出=2.8CY14-0.087

楼主:
谁能告诉我那两个二极管有什么用么?

楼主:
问题太弱智了么??怎么没人说说呢?

网友B:
d的作用

接5V的那个二极管
1可以防止输入电压偏高 2如果输入信号没有拉电流能力,可以使旁边的电容限幅。
输出的那个二极管
单向导通,当in1+小于in1-时,out1不影响输出PIN14

楼主:
谢谢,高手解答!!

我还有个问题,我测试一下,输入400mV输出应该是多少,我用表测怎么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