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请教

楼主(2009-06-03):
在图中第一个运放AP_IC1的3脚为零电平时候,2脚及其6脚却是-10V,这是为何,难道OP602不能作为跟随器

网友A:
如果为跟随器的话,R10=0欧才对

网友B:
R9好像没有用

网友C:
OPA602坏了

如果不是电路没接对就是放大器坏了

网友D:
我只知道理想电压跟随器

电压跟随器一般起阻抗匹配的作用吧,那个R10的存在不是影响了输入输出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