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困惑

楼主(2009-06-03):
稳压二极管困惑:我用的稳压二极管为12V 1W
        稳压二极管很热,应该有七十度以上,测得ZD1两端为12.5V,R14两端为2V。请问为什么稳压管还那么热呢

网友A:
可能是ZD1的压降太大吧

Q1集电极电压是多少?

楼主:
Q1的集电极电压是24V

Q1的集电极电压是24V,我换了几个稳压管,试了,问题还是一样。把三极管取下试了,问题也依然存在~

网友B:
线性稳压肯定发热的

网友C:
怎么能不烫呢?

ZD1上有480mW的功率,除非你有很好的散热。
但也许R15上也很烫;
把R15加大就可以了
R15约等于(Uin - Uout)/ B / 2,B为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网友D:
0.5W的功耗,不热素不可能滴。

网友E:
不明白R15用那么小的阻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F:
乖乖,稳压管最大功耗快1W

不发热才怪。

网友A:
还有在ZD1上并一个10uf左右的电容

还有在ZD1上并一个10uf左右的电容,以消除ZD1的噪声。

网友G:
好象很多人不会计算发热?

发热当然跟时间有关了,想去掉时间长短的影响,那就要看“单位时间”的发热了,这就是功率了。功率呢,就是电压X电流了,那是哪儿的电压乘以哪儿的电流呢?

算了,不想说了。还是圈圈来的简捷——搞大R15!

网友H:
最大功耗=(24V-12.5V)/150R*12.5V=0.96W
都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做电子的,这么简单的电路都不会算。

网友I:
R15用这么大干嘛呢~~~,加大至1K吧

网友J:
楼主怎么不回应呢?明白了否?

楼主:
不是不会算

不是不会算,我刚搞电子这行,学得也不是很精,1W的东西没有亲手摸过,现在只做了一个自己去想过的产品,说来真是惭愧~,今天看到这么多人回贴真的欣慰。如果加大R15是会对后面的电流输出有影响吧

网友K:
换个大功率的稳压管

网友L:
大功率稳压二极管怎么用?

不同功率的稳压二极管的应用场合有哪些区别?大功率的稳压二极管在其带载能力范围内是否可以做电压源用呢?

网友M(2010-12-26):
R15太大了

网友N:
中国的能源就是这样给耗掉的...

网友O:
又在挖坟啊?

网友P:
热就是电流大的另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