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晶振的负载电容搞大了会怎样

楼主(2009-06-03):
人物:
ARM 、12M晶振和晶振的负载电容。
事件:
晶振的负载电容,规格书要求30pF,而我实际上提供了近60pF(两个100pF的)。
现象:
ARM烧程序较慢(可能是偶然,个别情况),程序下载成功后可以正常工作;晶振的输出频率11.9M;输出电压波形依旧正弦波,但幅值由以前电容匹配时的0.96左右,上升为0.98左右。
问题:
负载电容由规定的30pF 变为60pF,对晶振寿命是否有影响;为什么ARM写程序变慢了。
已经量产,焊板结束,突然发现这个事故,望大家多多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对寿命没影响

晶体要影响寿命就是过激励,电容小了才过激励,大了只会激励不够。另外你测了两段电压好像还大了点,怀疑你的单片机是恒功率激励的,需要确认一下。

对单片机系统,电容大了会造成频率严重偏移标称值(可能偏到100ppm以上),或者是起振困难,特别是休眠唤醒状态。

第一个问题对你影响不大,100ppm的时差也不是啥大事。
第二个问题你要确认,否则温度变了,睡了觉觉喊不醒,麻烦就大了。

网友B:
就怕有些振不起来…………

网友C:
这两个电容是反馈电容

同时也是振荡器输出的负载电容,电容大了,振荡输出端的电流就大,可能会出现停振现象。

楼主:

多谢各位

楼主:

这两个电容是反馈电容

同时也是振荡器输出的负载电容,电容大了,振荡输出端的电流就大,可能会出现停振现象。

我想问的是,是不是有种可能就是说,现在是工作正常了,可是或许工作一会儿后晶振就不振了。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单独几个可能看不出来,批量的时候,可能就会出问题……

楼主:

多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我把电容换了算了,省心

网友D:
基本上不会影响什么,但是......

负载电容变大 时钟频率会变慢 当然很小
对于通信电路会影响中心频率
很简单的事情
客观的讲
你负载电容大了 程序跑的慢
小了程序跑的快
但是请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否则晶振部容易起振
或者容易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