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池电压进行采样,该如何设计电路?

楼主(2009-06-03):
    一个太阳能电池对超级电容(类似电池)充电。我想通过采集电池的电压送给AD再传给单片机,然后根据电压值分类进行控制。但是模电学得不好,我想AB间是并个电阻,然后将A点连接到AD芯片的模拟输入。不过感觉不对劲,请教。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懂

我也正在做一个充电器,
在AB间并两个电阻,精度1%或者0.5%更好,去并联分压后的进AD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AB并联两个电阻,然后采集电阻分压后的电压吧

    两个电阻的选取 有什么要注意的没? 是不是用小功率的电阻,整体损耗要小。

如果要检测被充电电容的电流量。应该怎么采集呢?

网友B:
AB并个二极管吧

不是很懂

网友C:
干嘛要并联电阻

这个电阻并联了没用的,额外耗电了,直接就AD就可以了

网友D:
搞清楚AD输入口结构。

网友E:
A-B间串并电阻只是测量到二极管后面的电压

单片机的电源如何获得,没有交代。

网友F:
串联

用两串联的150k*的电阻 分压完的电压进入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