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硬件实现如下波开图

楼主(2009-06-04):
说明:第一个波形图为输入CP脉冲,
第二个波形为CP脉冲上升沿触发
第三个波形为CP脉冲下降沿触发
用硬件电路如何实现,我用几个触发器做都成了分频后才能出来

网友A:
沙发,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可以考虑用单稳

网友C:
用一个六反相器4069就能搞定了

网友D:
如HWM,74hc221(集成两路单稳)

楼主:
回ljm810010

ljm810010 6个反向器可以实现吗?你是否做过电路仿真?

网友C:
我没有仿真,你可以试试下面这个电路

适当选择RC时间常数

网友E:
单稳

曲线2 可用输入脉冲大于输出脉冲的电路形式
曲线3 也可用输入脉冲大于输出脉冲的电路形式,但注意触发边沿,如果你没有下降沿触发的器件,可以先倒相一下

网友F:
用123

用一片74123应该轻松搞定。。。。。
呵呵

网友:
是不是血氧电路

感觉很熟悉的时序,完成的第一个硬件就是血氧电路。。。
支持11楼,我当时也是这样实现的。

11楼: 没那么复杂..

一个D触发器..
两个与门

网友E:
一个D触发器 两个与门

器件品种多了,不一定方便。

网友G:
一个D触发器 两个与门

网友H:
上图

 一个D触发器 两个与门   上图,再加解释

网友I:
是否这样?

网友C:
LS跑题了

网友I:
哦,见笑了。

还请大侠们明示。

网友C:
LS兄弟,感觉你图不对

似乎你的图跟下面的等效,而不能实现楼主要求的功能。

网友J:
最简单的就是用单稳态电路,一个上升沿触发,一个下降沿

最简单的就是用单稳态电路,一个上升沿触发,一个下降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