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的输入部分原理是?????

楼主(2009-06-04):
这是一个芯片的输入部分内部图纸,是一个电流积分芯片,这个VER_IN是为什么要设置成这个范围,怎么调节的输出积分电压呢?

楼主:
输入内部图纸

网友A:
to 1

Vref-in应该是内部基准源。至于为什么要在1.5V-3.5V之间,原因就多了
这个和整个芯片的要求有关,可能和供电电压有关。。。。。
光看这输入部分,实在没看出什么来,只看出折叠式放大器的输入正端通过一个电容和输出相连,没明白,LZ应该把后续的电路图也发出来!

网友B:

一个差分输入电路。。。INPUT端电压高于REF端口时,2管导通,1管截止,输出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