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低通滤波器!

楼主(2009-06-04):
小弟设计了一款无线增益多路反馈低通滤波器,采用的是标准的结构,可是输出电压的放大倍数跟计算的值不一样,比计算值小进一半,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实在是找不到原因,无路可走,只好来了这里,万望各位不吝赐教啊)

网友A:
有用的细节一概没有。

如何回答?

网友B:
看你频率是多少?

如果是高频
你还要考虑PCB介电常数 分布电容
很多原因
计算只是个理论值
是用来参考的
你可以在原计算参数上微调一下看看效果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各位大侠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