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06-04):
我用SPX1117-5.0V 三端稳压电源芯片,输入电压为12V,输出为5V,输入电流最大为150MA。 根据计算P=(12-5)*0.15=1.05W 从而电源芯片发热比较严重。
我也试过输入加降压电阻降压,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能让输入电压稳定为7V左右?从而电源芯片减小功耗呢?

网友A:
建议

1.多级稳压
2.换用DC-DC
3.阅读我blog电源管理相关**

网友B:

稳压器

网友C:
to 1

加个功率NPN,基极电压定在7.7V左右,集电极加个电阻

网友D:
换DC-DC

只要线性降压,就会有不必要的损耗,你那1W多的功率就白费了。

网友E:
2楼的多级稳压

是指先来7815再7812再7805?
哈哈

网友F:
只是功耗分散了而已 34063,2576一类的方案都比较好

自己根据体积、成本方面考虑即可

网友G:
用34063吧

效果不错.呵呵 比较节能.

网友H:
多级稳压好像太幽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