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加入21ic

楼主(2009-06-22):
(无正文)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R4与C2(R3与C1)阻抗差不多会发生什么情况,比如说R4是300K,C2是10nF(50Hz时阻抗是320K),这时是比例放大还是积分?这个中间的关系如何来界定?

谢谢

网友A:
R3不会和放大器相连吧

楼主:
是的

R3接到同向输入端

网友B:
回Lz:
本来C11是用来消除共模干扰的,R11和R12的具体作用我也不清楚(我个人认为是增加抗共模干扰的能力)。还有你那个截至频率算错了,f=1/2*pi*RC,这个可以用差分电路来计算,单独算两个输入端。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如有错误,还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楼主:
写错了,但计算结果是没错的,是15.9Hz

还请各位看官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B:
是啊

那么这就能对50HZ的信号进行积分啊,Vcc的多大?

楼主:
积分的话,是不是要忽略R4,那么R4起的作用是什么?

积分的话,是不是要忽略R4,那么R4起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传函怎么列啊

V+/R2= -Vout/(R4||C2)

Vout/V+= -(R4||C2)/R2

运放输出Vout与V+的传递函数H(s)为

      H(s) =Vout/V+
             = -{(R4*1/SC2)/[(SC2R4+1)/(SC2)]}/R2
             = -R4R2/(SC2R4+1)
             = -(R4/R2)*[1/(SC2R4+1)]

这样列对不对?跟仿真结果明显不一致啊

网友C:
不知输入端Vin1,Vin2是否有耦合电容?

若有,基本可正常工作,否则有点难说。
R12,R3,C4应该是比较多余的;
而且这个看似差分放大的电路实际的CMRR却很差。

楼主:
C11不是耦合电容吗

C11不是耦合电容吗

网友D:
这是医疗产品吧

首先,这是个标准的单电源单倍增益差分放大电路,放大交流信号的,Vo=V+-V-,直流电平就是VREF。因为是单电源,所以+端不能接地,所以接了VREF。R11和R12就是为了消除VREF在这个电路中的影响,不接的话会把VREF也放大。Vin在前面应该是用电容隔过直的吧。输入阻抗就是差分放大的输入阻抗R1//R3。C1和C2低通滤波,你已经算出了截至频率,50Hz当然是被抑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