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我的IRF640老烧

楼主(2009-06-22):
进来的二路都是同样的信号,是由4046产生的约1MHz的方波信号
原理图请看7楼

网友A:
请先完善原理图

楼主:
这个是完整的

原理图已在7楼重发,还有什么错请指出,谢谢

网友B:
无论完整的还是不完整的

两个原理图中都有错,而且不止一个错。
既然有错,那么很难说为什么烧管子。

网友C:
电路明显错误

IRF640源极没有接地。电源电压POWER是多少?楼主。

楼主:
不知道那里有错

   那里有错啊,请指出来

楼主:
不好意思,复制图时可能出了点问题

从上传一个

楼主:
老是发错图

楼主:
分二次发一下,上面的看不清

网友:
接线短路了,按照下图,改过接线位置后重试--

楼主:
为什么要这样接?

 能不能给个理由啊,我想了好久都没想明,其实这人电路不是我设计的,只不过原来设计的人走了,留下的问题要我来解决

网友D:
牛B得很

1MHz的方波驱动场效应管?建议楼主看看栅极还有没有方波的踪影。
功率推挽用交流耦合,从未见过,不好发表意见。

网友A:
R74/R75太大

另外C19/C20砍掉,频率降10倍

楼主:
我也想换成双极型晶体管

  不过这个电路不是我设计的,换晶体管可能要大改,我只想看一下,能不能就这样搞定它
  回14楼,换元器件倒是可以,不过降频率是不可能的

楼主:
刚试了下

  去掉C19和C20,负载的发热会变小一半

楼主:
初步得出

  负载功耗太大,换个功耗小的就没那么容易烧了

网友E:
D19~D22有用吗?

C23,C47是否太大了点儿?
D17,D18是否也会影响速度?
R74,R75改成4.7的应该有益吧!

网友F:
to 12

安11楼的接法试试,二极管改成快速的,加快续流能力。
测试漏极电压。最好能附上漏极电压波形图,以便分析.

网友C:
IRF640老烧

彻底解决IRF640击穿的方法:在IRF640的源极各自串联一个0.33欧、3W的电阻!

网友G:
MOSFET属于电平控制,达到开门电平就导通

    MOSFET是由开门电平控制导通与关闭的,当栅极电压达到开门电压的时候就导通。不知道C19,C20有何用!MOSFET的控制最好是上升和下降沿很陡的方波。因为这样开关的过程中耗散功率是最小的!导通的时候电流虽大,但管子压降小,耗散功率就小,关的时候虽然承受的压降较大,但是电流几乎为零,功耗也很小!但是C19和C20的存在,会是控制波形的上升和下降沿变缓,在开启和关闭的过程中,U很大,I也很大,P=UI可知耗散功率很大,会造成很大的发热量,而对于MOSFET器件来说,热量是致命的!希望用示波器观察一下他的栅极波形!
    另外,在MOSFET的源极和漏极间通常会并联一个比导通压降稍大的稳压管,用来保护管子!

网友G:
补充一点

补充一句,MOSFET也可是可以工作在放大区间的,应尽量避免使其工作在放大区!之所以要用上升和下降比较陡的方波来驱动,就是为了避免其工作在放大区的时间过长,导致管子烧掉!

网友H:
我也在做一个你这样的电路

我也在做你这样一个逆变电路,其中我认为你的频率太高了,频率降点吧,我降到了20KHZ,然后你的C23,C47在频率降下来后去掉,电阻改为10欧姆的就可以了,还有导致管子热的就是你的阻容吸收电路,你还是从新匹配一下吧,

网友I:
13楼正解,另一个帖中美看到这个参数

网友J:
1m的确太狠

你见过谁开关电源用这个频率了???/

驱动波形需测量.

网友K:
频率太高了,驱动不够管子工作在线性,

关断不及时,导通电阻过大,耐压不够,死区时间不够。。。都会引起管子发热而烧掉。

网友K: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死区时间调得太大也会出麻烦,

上次一个和lz的电路类似的架构,静态的时候开关管发热,用示波器观察,如图,那个尖尖就是因为管子的死区内反向脉冲没有得到有效吸收所导致的。这种电压如果超出了开关管的极限承受是很危险的,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百nS。
当然,从楼主的电路中看到了吸收回路,这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