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可控硅为什么不导通,把1K电阻换成510欧也不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6-22):
可能是控制极驱动电流不够。

确认三极管导通。
可控硅控制极需足够电流才能开通的。可控硅多大的?

网友B:
9012的基极和9014的集电极之间应该加个电阻吧

要不然驱动电流就不够了

网友C:
我是新手,

在可控硅的控制端上加个电解电容可以吗?
我是新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你用个光耦得了。

网友E:
不明白3楼的。

3楼: 9012的基极和9014的集电极之间应该加个电阻吧

要不然驱动电流就不够了
 --------------------------------------------
????
怀疑3楼搞反了。

网友F:
9014集电极串个电阻。10K的。

楼主:
3楼是对的,我已试过.

网友E:
我仿真了怎么相反呢?

网友E:
我仿真了怎么相反呢?图2

网友G:
这个图更怀疑

我怀疑你能关断的了吗?胡扯蛋.

还有你没有吧AK接反吧?

网友B:
可控硅不适合控制直流

就是因为关不断,LZ都说了,是新手,你得给他实践的机会哦,先解决导通不了的问题。要不然以后还不细心

网友H:
那不是限流电阻吗?

要是加一个电阻那不是限流了吗?这样不是电流就减少了?对吗?

网友I:
LS,

加了电阻后才有电流流过晶闸管,否则电流会选择一条更少阻碍的9014通路,因为9014导通后压降比导通晶闸管的压降低。

网友J(2009-08-17):
你们用啥软件仿真哈

网友K:
这个是multisim无疑了。

网友L:
电路有问题
串个电阻是必须的,
另外,把那个1K电阻移到Q1的下面

网友L:
另外,如果你要仿真的话,要在测量电流的电路里面串联一个二极管,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