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Z的理解是对的,只不过被那篇**误导了

楼主(2009-06-22):
我理解用OC门的优点是可以驱动电压高的继电器.(比如大于MCU逻辑电压,则GPIO需要用OC门).
在一篇**里看到这样一句话:继电器的内阻很小,必须用OC门驱动.
我觉得内阻小可以串电阻啊,为什么必须用OC门呢

网友A:
~

串电阻后分压就降低了,分得到的电压可能达不到制动电压。

网友B:
oc

OC门的驱动能力强。

网友C:
内阻小可以串电阻

可见你还真没想通。串电阻就电流不足了啊。
这里并没有要求一定用OC门,你用推挽驱动也可以。只是浪费了点。继电器线圈功率一般都超过IO口所能提供的驱动功率,而且有电感产生的感应高压,所以几乎没有人会直接用IO口开驱动继电器。一般用OC门,或者NPN三极管驱动。加一个二极管做保护。

楼主:
可是继电器的原理不是电流驱动的么-_-!

楼主:
谢谢4楼,我想明白了

网友D:
“为什么必须用OC门驱动继电”?LZ,其实你自己已经有了答

“我理解用OC门的优点是可以驱动电压高的继电器.(比如大于MCU逻辑电压,则GPIO需要用OC门).”

这就是唯一正确的答案。

当然此时要求OC门具有较高的耐压。

网友E:

很多文章真的是误导初学者啊~~~

所以,老x很讨厌那个到处转发些自己都不懂的文章还去掉别人的作者信息再冠名为“增值包”的家伙。
典型的P都不懂,误导新人。

网友F(2012-07-21):
不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