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简单搭建一个振荡电路测试电感量?

楼主(2009-06-22):
想做个简单的uH级的电感测量电路,想通过振荡频率计算出对应的电感值,请各位给个思路或者直接给出电路,谢谢.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感

一般是先不接待测电感,让电路振荡,测量其频率。然后将电感接上,再测量频率。显然,必须准确知道电路中已有电感量。
至于振荡电路,任何振荡电路均可。

网友B:
楼上的方法不错。

楼上的方法不错,市场上有标量的电感买

网友A:
回3楼

这可不是我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晶体管还没出世时就有了。所谓Q表就是用这种方法,不仅可测电感,而且可测电容、LC回路谐振频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