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TΩ电阻,如何做出,如何用啊?!

楼主(2009-06-22):
精度还那么高。

规格: HVR25/HVR30
        HVR40/HVR50
精度: 0.25%/1%/5%
          10%/20%/30%
温漂: 25ppm
阻值: 1M欧到10T欧
功率: 1W到3W
耐压: 10KV到30KV

相关链接:http://www.kareatar.com/admin/bookmanage/upload/2008/1/701242446.pdf

楼主:
10 TΩ = 10 000 GΩ = 10 000 000 MΩ

网友A:
~~~晕倒,那么大啊...

看来要找干木棍或者朔料棒才行了...

网友B:
用在绝缘方面?

网友C:
高压上用的,原理就是“串串串”,一般不会和PCB有瓜葛。

至于为何要搞成这么大的电阻,看一下这个式子就明了了——I = V/R(或P = V^2 / R)。

楼主:
太幽默了

引用 网友B: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4楼: 用在绝缘方面?

网友D:
HWM说的莫非是绝缘子

网友E:
估计是用来测量电压的,电阻串一个微电流表头

网友:
阻值这么大的电阻

这个是用在什么上的呢?

网友F:
无法理解的概念

按最高电压30KV,10GΩ功率才0.09W, 没必要10TΩ吧。
按最高电压30KV,10TΩ电流只有3nA,几乎没仪器能测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