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驱车 遥控技术的问题

楼主(2009-06-23):
谁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呢
同时好几个人比赛,那么他们的遥控器
是如何区分的呢?
是如何防止两个遥控器或者多个遥控器的
干扰呢
现在的玩具厂商是如何实现这个功能的呢

网友A:

据我所知,遥控器所用的红外遥控技术。
遥控器按下按键就会发送4个字节的数据,前两个是用户码,不同的遥控器都不同,后两个是数据码,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

不是吧,用红外遥控玩具车。。。。

网友C:
应该不是红外的,这个遥控是用什么发送的阿

楼主:
是无线电的

但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区分的
怎么防止相互干扰
一个遥控器总不能遥控所有的车吧
那人家怎么比赛啊

网友D:
通过不同频率区分的

航模、车模等模型的遥控器,除了玩具型的用红外线控制外,稍微好点的都是靠无线电波控制的

航模的无线电频率常用的有35MHz、40MHz、72MHz、2.4GHz等频段,还有36MHz、41MHz、75MHz等频段,不过用的较少(不同国家允许使用的频点也不同)

每个频段下又可以容纳几十个频点,比如72MHz的频段就有50个频点:
72M频段频率对照表

下面这个网页里有遥控器使用的晶体(晶振)的频率表,我们可以看到能用的频道那是相当的多啊~

至于2.4G,这就是很高端的发射机和接收机了,一般价格都是很贵。
2.4G的都是由锁相环PLL锁频,通过软件控制收发频率,CPU会自动选择空闲的频点而避开相互干扰,所以就不存在更换晶振、同频干扰的说法了
相关链接:http://www.gws.com.tw/chinese/product/receiver/rx%20crystal.htm

网友E:
只有不同频段才能区分

比如大家都是315MHz,那么肯定会造成同频干扰的

网友D:
LS,一个频段下会有很多歌不同频点的频道

接收机的选择性会要求它不对临近的频道响应、不因临近频道的发射而影响灵敏度,否则就不是合格的产品了。

315MHz不同,那个都是声表稳频,可比晶体稳频进度差太多了

网友F:
呵呵,做RF的去面试经常会被问到下面问题?

如何设计这个协议,假如5个人同时玩同一频率的遥控车(这些遥控车都是同一产品),就是如何区分同时(广义)同频时候无线干扰,总之,就是5个人买了同一公司的同一产品(该产品不支持跳频,固定频率),要能分别可以玩,怎样设计合适的协议来完成。

网友F:
期待更多人说出更有说服力答案

网友F:
其实主要考虑就在时隙上

但是我没有验证过,没有做个这类产品

网友D:
烤,原来我都白说了?

那我干脆删帖好了

网友F:
晕,没有人说没有同频干扰啊,发码也有讲究

可以避开同时发射,没有看到我说的广义吗?

楼主:
同时发射怎么避免啊

这么多人比赛的画,总有一些机会会同时发射的
(两个遥控器发射间隔小于一定程度就认为是同时发射,也就是CPU区分不出来的时间间隔)

网友F:
不是说了5个啊,当然不能够很多

假如A遥控发0和1码时候低电平时间(即不发码时间)能够容纳B遥控器发码(发0和1码高电平时间),反之,A发的时候B刚好在不发(即低电平),你说能够避免吗,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协议措施。

还是期望做过的人来说下

网友F:
这个不像有的RFID卡,2个人同时刷时候不能够刷

玩玩具不能够说等别人玩完了我再一起玩,小朋友买的同一玩具在一起玩的机会很多,所以说做的好的 产品有这个多通道功能。

网友D:
唉,老x还是白说了...

网友F:
回老X,很多便宜的玩具车,飞机根本没有多个频点,不象2.4G

他的多通道只是有几个不同发码模式,强调时分,而不是频分,要是有不同频点,象2.4G一样的东西,很容易做到同时一起玩的。

网友F:
我曾经做个一个3通道的RF飞机,就是同一频点,27点几M的

客户给的别人做成品的时序图就是利用时间错开,不过他是2通道,我们要做3通道,最后由于业务原因没有生产,所以没有得到验证。

另外象2.4G一样,一个频道下有很多频点谁都知道,比如2.4G就有125个频点,所以我还不明白你想说什么,请你直说

网友E:
XWJ老大,请不要删帖,谢谢指教!!!

声波稳频性差,不能与晶体比。
如你上表显示,72M频段中就可以有11~60个频点,步进频率20K,只能用晶体稳频才能做到。
你说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对吗?

另外还想请教:
1.当如果很不幸发生与自身频点相同时,是否需要变频点(发射,接收同时变)才能解决同频干扰?
2.这种变频的机制是如何实现的?
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F:
LS可以参考2.4G,蓝牙等通信协议

网友D:
非2.4G的航模遥控都是没有变频功能的,需要自己确定是否同

就算个别顶级的遥控器发射和接收可以换频点,也需要确认没人使用后实现设定。

一般玩航模的都是比较固定的人员,飞场来了新人的话大家都会去确认下别人用的晶振频率,以免同频;而作为新人,天线上挂频道旗是最基本的素质和要求,否则是不怎么受欢迎的。

而正规比赛,则强制要求每个人都要挂频道旗(组织方会免费赠送),然后登记、协调所有人的遥控器频率,确保不会有同频的。

对于船模、车模,偶尔的失控还关系不大,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
而对于航模,特别是直升机,只要零点几秒的失控,就绝对是炸机的下场,而且损失会惨不忍睹,所以同频是绝不允许的。

你说的那些玩具型的东西,那就另说了,至于用之比赛... 别逗人笑了。
当然,作为技术讨论说说无妨,但先把老x全盘否定掉再来讨论它,我想换谁都会反感吧?

网友F:
呵呵,老X误解我的本意,没有否定你的意识

我是说想实现这种功能的协议,算了,还是不说了,灌水吧,呵呵~~~~~~~~~~~~~~~~~~~~~~~~~~~~~~~~~~~~~~~~~

网友E:
haha,谢了

又长知识了!!

网友G:
晶振是可以更换的

遥控发射器和接收器的晶振是带镀金插座的,如有同频,可以更换到其他频道。

网友H:
看来老X是航模爱好者

网友I:
回楼上!

如果出现了你所说的不幸事件,一般是采取更换不同频点的晶体来实现错开同频点干扰。XWJ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一个频段下有好几十个不同的频点的。这种无线电发射机和接收机一般都支持更换晶体,而且这个晶体会设计在非常容易取出和插入的位置,很多的航模、车模、玩具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I:
回楼上

如果发生了你说的不幸事件,那说明你还不是玩家。真正的玩家都会在开始玩的时候,5个8个人会相互对频段和频点,那是觉对不会出现你说的同频干扰的。如果这几个人里面有相同的频段和频点,那就有某人要更换不同的晶体来错开频点,XWJ老大说的是完全正确的,一个频段下有好几十个不同的频点,一般这种无线电的遥控器,要吗就是高端的2.4G,跳频,这个会自动错开频点。其他的中低端的遥控全部支持更换晶体!

网友(2009-08-08):
可以不互相影响的,只要你的发射和接收的地址设计跟人家不一样就可以了,相当于密码啊

网友J:
呵呵,用合适的无线信道轻松解决。

网友K:
1# 还我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