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买个示波器,TDS220怎么样?

楼主(2009-06-24):
(无正文)

网友A:
在用TDS220

不怎么样啊,TEK的低端货不比UNIT RIGOL的强多少,去看看那个学生版的2012吧,有人的话6000可以拿下,彩色屏 100MHz 1Gsps

楼主:
谢了,没认识的人

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买泰克的低端货了,考虑普源或者优利德的
昨天问了个二手的TDS220,要3500,说成色很新,没怎么用

网友B:
普源的太恶心了。

光有好的示波器也没有用,探头要比较好的才有使用的价值。

网友C:
我觉得和买手机差不多.

不要一味的追求性能.
我用过三个示波器,
一个是TDS210单色屏的很好用,反映快.最舒服.有点先入为主的感觉,其他的用的都不习惯了。
还有一个TDSXXX借别人的,彩色屏的,相比上面的反映慢,不爽.
还有一个普源的,单色的,那个旋钮是用起来不太舒服.与第一个比较.但功能还是可以的.
总结下来,如果你以前没用过,那就买个新的普源,如果你以前用过,那么根据自己爱好和能力综合选择把.国产的用用是可以的.
我自己买不起,我打算自己做个示波器,哈哈!

网友D:
安捷伦呢

楼主:
示波器只在学校时用过几次

现在都有点不知道咋用了,估计得摸索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