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出问题了怎么办?千万别被TI的参数迷惑了。

楼主(2009-06-24):
最近在调试一个放大器,出了问题,拖拖拉拉的搞了好几个月,最后问题确定在运放选择上。TI的运放谐波失真太大,进入adc后,降低了系统fft的精度。

TI的运放做的相当不厚道,参数写的都很漂亮,但某些地方就是迷惑你,比方说总谐波失真,TI的只写了负载是50k的情况下的总谐波失真,而ADI的是600R,2K,10k情况下分别是多少。TI的标称失真是小,但实际用起来就是很大!

它阴就阴在让你说不出理来,大家都知道运放这东西,负载一变化,性能变化很大,你看着ti的标称失真是比较好看,人家是50K负载下的情况,又没叫你拿到10K下面测。你还不能说他不对,因为他的标称是在50K下面测的,因为但实际用起来效果很不让人满意。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如果滤波器精度稍稍高一点,那么在滤波各个环节中间加的滤波负载一般都是几K的,太大了会有更多的噪声进来。那么你参数标的50K不是很不实用?
问题找到了是可以轻松 一下了,但想给大家提个醒,假如你的滤波器性能和理论有明显偏差,而且很难提高,那么请检查你是否用了TI的运放。
我是名工程师,我用事实说话,也许ti也有它的优点,据标称写功耗比较小,但我不想说功耗是否有什么噱头,就凭性能不够理想,需要添加一级运放来处理,就已经让人不可接受。
本人只是有4年经验的模拟电路设计者,模拟电路是个博大精深的方向,也许我的想法还不够成熟,但希望有想法的大侠能给点经验。谢谢!
掌声还是鲜花你们决定。我说出来了我就有心里准备。

网友A:
TI的什么运放?具体型号?

网友B:
嘿嘿!

拿TI的微功耗运放与音频运放比音频性能?
应该是楼主自己不够厚道

网友C:
微功耗本身就限制了它的应用场合……所以没必要标太多

参数

如果你想选个实在的12bitADC,却图便宜图位数去选24bit的音频ADC,出发点就错了……

网友D:
lz测的是THD+N还是THD?

除了谐波失真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

网友E:
hehe

我用ad828去替换tlc072,效果也不理想...不过我是新手.

楼主:
我知道各位经验丰富,知道什么类型的运放用在什么场合。

但我只是看他数据手册,来用它的东西。
我们是否因该更加注重数据手册上面的标称值?

对于需要处理的信号的谐波,运放不光压不住。
而且会自己产生出来。
我认为那参数写的不够厚道。
为什么不多标一个10K的负载下面的谐波失真?恐怕是很大写出来太吓人。
nothing but the truth。
至少要让人家用在10k的负载下,能够从手册上了解到系统的误差范围。
写个50K下面测的,没意义。
我选的就是ti的12位的adc,还算令人满意,但并不是他自己的,原来是bb公司的。

网友C:
用途决定了它的参数侧重点……举例

如果你打算找一些传统正负15V供电的微功耗轨到轨运放,可能会一无所获……
没事可以多冲冲电,不然要这么多器件干嘛,一个理想运放就搞定一切了呵呵

网友F:
问个较白的问题: 你们说的轨到轨是什么意思?

网友G:
轨到轨,即运放的输出可以非常接近于供电电源电平

网友H:
to 8 L: 早就看到你的帖,本想4楼回答你已经够了,却还固执

任何器件都有其应用范围,那时“技术”的特点,没有万能的东西。人家在50K以上条件下给出技术参数,本来就是一种应用上的技术导向,你遵循它就是了,为何还要一味地强求其应用范围以外的参数呢?那你就不看看它的电流下限,它的微功率特性?

搞技术的要学会在多种实现路径下作出正确的选择,而别去责备这路不好走,那路不畅通。也许那些路本来就不是为你所准备的。

楼主:
14楼.

我相信您不会迷信权威.
把只给出有限的参数,说成技术向导,
我觉得应该是技术误导.会让很多人特别是新手,误以为是在正常负载下面的性能.
能这么早起来帮我解答疑惑,真是感动!谢谢.
数据手册我认为应该是技术至上,而不是看起来很顺眼,用起来处处是陷阱.

网友H:
LS:我特意看了TLC2262的数据手册,好象并没误导啊

你不能仅参照极限范围(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楼主:
我没去计较极限参数.

我只是看他谐波失真,只标了在50K负载下面的测试结果,
但我认为负载应该是10K,20K更加常用,但他都没标出来.
而且实际上用起来的确是10K下面谐波失真很严重,我用频谱分析仪测过的.
吃了亏之后你还不能说他写的不对.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呀!

网友H:
LS:没错,你认为10K,20K是常用的,

但那玩意儿并一定是常用的哦。它仅给出50K的测试数据明显就是建议你的负载别大于此范围,特别是在非常注重保真性的场合。

网友B:
楼主:

那就是你用错芯片了,看来在芯片选型和手册阅读方面还得大大加强啊

网友I:
楼主该看看芯片规格书中的一些参数图表

网友J:
lz不细心

留意一下10k时的增益。

楼主:
25图怎么会差那么多?

原来还是通过仔细阅读找到一些原因的。
谢谢啦

楼主:
小陷阱。

以后还是多注意点吧,放大电路工作不正常,如果是ti的,
就试试换颗运放。

网友I:
任何厂家的器件都有可能有类似的问题

要怪就怪自己不认真,不要怪别人的芯片不好

楼主:
是呀,我是不认真。

所以来警告那些和我一样不认真的朋友!
如果有些人过分迷信权威,我觉得还是挺可悲的一件事。
补充一点,我没说人家芯片不好,我只是说人家手册写的太隐蔽,不能让人直观的了解此运放的应用场合。

网友K:
呵呵,能用的起TI的人都是有钱人。。。

网友L:
同意18楼。

“LS:没错,你认为10K,20K是常用的,

但那玩意儿并一定是常用的哦。它仅给出50K的测试数据明显就是建议你的负载别大于此范围,特别是在非常注重保真性的场合。
 ”

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元件都有自身适用的位置,没有万能元件。
我们只能根据需要选元件,不能随便要求某个元件满足我的要求。

网友M:
50K当然指标好

THD一般可近似为运放输出阻抗的变化范围与输出负载的比例成一定关系.所以50K当然好,10K, 20K就要大好几倍拉.

网友N:
微功耗运放本来就不是拉车的料

你要是让它推喇叭,我拍你听不着响。

人家Datasheet里面清楚的写着:Closed-loop output impedance有200多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