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推挽式对管,

楼主(2008-11-05):
推挽式对管,主要用在1KHz以上开关信号来驱动功率MOS。
耐压30V以上,之前用单独的8050和8550搭的线路上升下降延迟比较不满意有500uS的延迟。想找个CMOS型对管,开关速度应该要比晶体管的要好吧?

网友A:
8050和8550怎么会有500uS的延迟?

太离谱了吧?

网友B:
是啊,8050和8550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延迟?

延迟了半个周期去了,

楼主:
测试的方法出了点问题。。。

原来打算测试8050 8550的输出驱动电流的,输出端接了电子负载(容性较大),导致输出的波形上升时间比输入的上升时间延迟不少。
但是还是发现点问题,输出端如果驱动10K以下负载(1mA电流),输出压降很明显。

网友C:
延迟不光和对管有关系,还和对管的驱动强度、负载大小等

8050和8550延迟做到<1US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