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10000uF电容的断电告警电路为什么很快没电了?

楼主(2008-11-06):
如题,十秒钟不到就没电了.蜂鸣器声音也不大.

请高人发表意见.

楼主:
上面的VCC电压为12V,断电后VCC=0,靠电容放电维持工作.下边的二

网友A:
时间你自己都可以算的呀

几秒钟很正常
就算蜂鸣器就10ma电流,不到秒就能把电放完了

网友B:
10000uF电容10mA放电只要(10×Vcc)秒就放干净。

楼主:
驱动三极管导通放电时间只有1秒,6秒后再次触发.如此循环下.

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

网友C:
简单的公式

C*△U=I*△T,则:
10000U * 5V = 10m * T
T=5S
和实验结果正好符合么。

楼主:
解决问题了.应该可以工作半小时左右

要用压电的大的蜂鸣器.原来用的是小的可能是磁电式的.还要注意电容别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