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电流的取样方法

楼主(2008-11-06):
我想做一个简单的"电机电流取样"电路,要求输出与输入相隔离,不想使用电流互感器.请各位老师给小弟指条路,我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A:
要隔离的话电路要稍微复杂些

两个容易实现的方法:
1.滤波-放大-AD采集-数字光耦隔离
2.滤波-放大- 线性光耦隔离-AD采集(不用单片机可省)

网友B:
取样是用来做闭环的吧。

全桥的话可以这样做。

屁股上电阻采样 滤波 OP射随 线性光耦(以前用过HP的在0~4mA电流传输比为线性很便宜)

网友C:
谢谢

通用的方法,呵呵....xie xie 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