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MOS管的焊接温度???????

楼主(2008-11-06):
贴片MOS管的焊接温度  我用的是BSS123管,请问大侠门它的焊接温度是?????????????????????静电对它头多大伤害???????????????????????

网友A:
280度没问题, 静电要严加防范。

网友B:
和焊接时间有关系

但一般就是4百度也不见得就会坏,静电到是更危险

网友C:
MOS管俗称“摸死管”。

焊接时烙铁一定要良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