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识这个?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11-12):
0.1欧姆

R10F表示的意义:
0.1欧姆,±1%的偏差;
R是×1的意思,10放在R后面,是小数,放在前面表示整数,1R表示1欧姆;
1R5表示1.5欧姆;还有K和M及G的表示方法类似。
电阻后面的字母用来表示精度,常见的有:
L-0.01%
P-0.02%
B-0.1%
D-0.5%
F-1%
G-2%
J-5%

网友B:
楼上大哥说的好啊,我就不在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