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运算放大(正向放大)其中一级为电控电位器 遇到个问

楼主(2008-11-12):
把这两级放大图和电控电位器的原理图都放上来了

现在用信号发生器产生一正弦电压——-92mv——76mv

一级放大(2倍)没有问题——-172mv——168mv

第二级放大就诡异了——按MAX5400原理来讲,上电不设置的话,阻抗处于中间位置(实测该MAX5400总阻抗43K欧,一般则为21.5K欧)——输出结果是-720mv——3.76V

也就是说正弦的正半部分放大情况是正常的,负半部分就不正确了

检查结果——焊接没问题,电源没问题,而且两级放大后接到一跳线上,后面电路对其无影响

这是个什么原因呢——刚开始想是不是MAX5400只有单电源供电的问题,但是单电源无非提供一个滑线开关的移动,其本质还是一电阻,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大侠们不吝赐教啊!

网友A:
可能是你的运放用+/-电源,MAX5400看资料上应用都是同运放

负电源连接的.用+/-2.5V给5400供电应该能正常工作.

楼主:
楼上大哥,难道真是这样?
DATASHEET上面没有用负电源的例子
5400的供电完全是为了那个数控滑线啊

完全可以把它看做一个电阻

测了一下——负半部分下限最多到-600mv左右,这样信号的峰-峰我只能做到1.2V了,如果真的只能如此,也只有将就用了

MAX5400那个东西太小了,自己再搭电源焊上去基本不可能啊,眼泪哗啦哗啦漂啊

网友B:
仔细看一下相关的手册,那玩意儿是单电源使用

“完全可以把它看做一个电阻”?它可不是纯粹的无源器件。

网友C:
LZ ,谁告诉你“本质还是一电阻”的???

你不会以为它里面是个“滑线开关的”电位器吧????

网友D:
第一及不是放大2倍吧

可以在R37下面加个偏置。

网友E:
单电源供电的问题

数字电位器的‘电阻’上加的电压不能超出供电电压范围的

楼主:
H, L, W to GND...........................................-0.3V to (VDD + 0.3V)

原来DATASHEET里面这个是这么个意思,看来跟运放一样了

第一级电阻我只是那么表示的,焊的是1K,所以放大2倍

谢7楼,可以当作一种解决的方法

或者干脆就把信号放大限定在-500mv——500mv之类,这个时候观察信号正常,把第三级放大做大点好了

恩,对了,滑线开关部分需要电源控制,所以电压只能限定在这个范围,电位器滑线开关是必须接入回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