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导AD7865AS-2的输入脚电压在悬空时为什么不为0??

楼主(2008-11-13):
(无正文)

网友A:
谁告诉你它悬空时要为0?

楼主:
有接口电路吗?

我现在是用一个电压跟随器做输入,电压跟随器的输入为0,输出老为0.56V.
把电压跟随器的输出脚跟ad7865的输入脚断开测得电压跟随器的输出为0,但是一连接到ad7865的输入脚就有0.56V,有知道原因的吗??谢谢

网友B:
回复!

把电路发上来看看,大家才能给你找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