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样的TL431加运放构成的串联双电源有啥问题嘛?

楼主(2008-11-13):
俺想用TL431构成一个可调的双电源给双电源运放使用 因为感觉TL431好过78xx 好过LM317
可是负电源怎么做想来想去想不通
后来看到Fairchild的78xx的手册上 介绍了一个正电源用78xx,负的用一个运放控制一个三极管的方式实现的“跟踪”双电源
于是参考TI的TL431手册上那个最简单的串联稳压电路仿造了一个
请帮忙看一下 这样的“跟踪式”的双电源 有啥子问题嘛?

俺用spice模拟了一下 一个是正负输入电压不同 且加入交流成分 一个是正负负载不平衡 还尝试换了正负负载的阻值 初步看没啥问题 稳压效果不错
但是俺新手 考虑不到的地方还很多 请大家帮看看 谢谢了!

楼主:
图在这里

不会发图 上面的图是ti手册里的最简单三极管扩流稳压电源
我画的图在这里

楼主:
参考的FC 78xx的跟踪负电源图在这里

参考的FC 78xx的跟踪负电源图在这里

网友A:
LM741并不是轨到轨运放,不一定能保证输出在接近负电源时的

楼主:
谢谢楼上!

您说的相当的对了 我做了一块板子 发现负电压始终为-11.xxV(输入为-12V)
才明白您说的
把Q2换成PNP 把741运放的2,3脚对调 就好了
本来仙童那图就是PNP, 我喜欢用NPN就想当然的改成NPN 并把OP 2,3对调了
之所以模拟成功 应该是因为模拟的时候运放太“理想”了
不过俺没用过轨到轨的 估计可能在一些值也会有问题吧 还是PNP好

谢谢!

网友B:
是不是rail-to-rail不是主要的

输入-输出电压差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C:
为什么要用运放搞得这么麻烦呢

用79系列的就可以了

网友D:
4楼的那位能看懂电路吗?

741确实不能R2R,但是你见过78xx的输出能达到输入电压?标准是降3V!741不用3V吧?

网友E:
4楼说的没错

因为楼主的图中,741的输出6脚与电源4脚之间仅有一个Q2的B-E结,只有0.7V的压差。这是不够的。
可以在741的6脚与Q2的B当中串联几个二极管,使6脚电压“垫高”一些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答复!

长见识啊
把Q2的基极用二极管垫高 俺回头试试

俺用这个而不是79xx 是因为听说78不如LM317 因为后者相当于内置运放的 而78不是(但是79的框图看 算是内置运放的 和78不同)
而LM317(LM137)的温度稳定性又不如TL431
所以相对来说 又便宜 又比较“精确”的稳压电源 应该是TL431+三极管的方式了
俺是基于这么个想法做的 这个电路是打算给运放供电用的 给运放的供电越稳定 运放相对来说也能更好的工作 输出也更稳定啊

网友E:
补充:Q2基极还应串一个电阻

 另外,如果负载电流较大,Q1、Q2应改用达林顿三极管。

网友F:
到底用PNP还是NPN?

如果用PNP,象3楼图,则LM741的6脚和4脚就不是BE结了,这些垫高有什么意义?
如果用NPN,则5楼里又说有问题。
到底是用PNP还是NPN,楼主一个问题要彻底搞明白呀

楼主:
俺最后是用的PNP

俺5楼说了 俺最后是用了PNP 实际做了一个 还行
NPN加二极管垫高的方式还没有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