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声改单声道,是简单将两路音频并接吗?

楼主(2008-11-14):
我将两路音频并接(在输入端),音效下降很多,似乎一些音频被抵消了,请问应该怎样做?

网友A:
各串一个电阻后再接在一起,否则高频没了

网友B:
电路原理,如何解释?

楼上应该是对的

网友C:
看你输出是何结构

是电容输出的,例如OTL,可用上面串电阻办法
若是直耦输出,例如OCL,宜用各串一只电解电容再并接较妥.

网友D:
用减法器

只有这样两个声道才不会相互影响.

网友E: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一直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

用加法,高频可能没有了,
用减法,低频可能没有了,

网友A:
呵呵,不就两个电阻解决,哪有你们说得那么复杂

网友E:
如果左右信号相位差了180度,那么用两个电阻就什么都听不到

网友A:
没错,不过现实中不存在这样的声音

网友F:
当初的卡拉OK电路就是将两路信号相减,用来消除人声的

网友A:
人声很多是同相的,相减就可消除。而相差180度的声音就难

网友B:
意思是左右声道的声音总是单声道的

不分左右声道

网友A:
呵呵,不全是这意思

歌曲中的人声有些由单声道麦克风录制再分配混合到左右声道的音乐中,这样的人声就可以消除得很干净。也有一些是现场立体声录制,这时消人声效果就不好,因为左右声道的人声总存在不同幅度和相位。

网友G:
六楼的朋友你好!

请问为什么用加法,高频可能没有了,用减法,低频可能没有了,谢谢!

网友E:
这是因为:

低频的声波,波长很长,而高频的声波,波长很短,
对于录音来说,两个麦克风的距离会远小于低频声波的波长,而远大于高频声波的波长,
所以可以认为左右声道中的低频信号的幅度和相位几乎一致,
而两个声道中高频信号的幅度可能会差不多,但是相位无法预测,
也就是说,做减法的话,毫无疑问,低频会衰减很多,有时甚至会完全抵消,
做加法的话,低频几乎成为了原来一个声道的两倍,但是高频,你没有办法知道它什么时候叠加,什么时候抵消,对于不同的音乐信号,情况会不一样,
如果高频信号的幅度一致,相位差服从平均分布,那么高频信号做加法后幅度有50%的可能会小于原来一个声道的1.414倍,对于2倍的低频来说可以算衰减了,
所以如果你不经常听像周杰伦的龙拳这样两个声道有明显不一致的音乐的话,建议你就只取一个声道算了,

网友H:
看你有啥要求了

自己听着玩:电阻解决问题
稍高级一点:用运放加起来
再BT点:用DSP慢慢算吧。

网友I:
复杂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