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噪声问题

楼主(2008-11-14):
在检测小信号当中,噪声是个大问题。比如一个传感器给出来的参数是可分辨到0.5mg,按照给出来的指标,就是它最小可以输出0.5mV的信号。现在测试工具是安捷伦8064A示波器,最小显示1mV/格。我给它加速度到10mg,那么理论上来讲,输出10mV,用示波器应该可以看到。现在的问题是 在示波器上看到没有加速度的时候这个传感器就输出40mV的噪声。根本没有办法检测到10mV的信号。传感器和示波器之间是同轴电缆,两端用BNC的头连接。传感器给出来的噪声参数是0.4ug,换算成电压就是0.4uV。不知道这么大的噪声是哪里来的,请各位帮分析一下。在没有接传感器的时候,示波器的输出基本没有噪声,1mV档输出是一水平线。

网友A:
中间需要加放大器

网友B:
传感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有没有屏蔽?

网友C:
电路噪声应该没那么大

传感器的特性怎么样,高输出阻抗?

网友D:
估计连接方式不对,要用高阻探头,不能用同轴电缆。
还有一般很难直接测这么微弱的信号,最好还是放大了再看

网友E:
阻抗匹配情况如何?

楼主:
传感器是美国一家公司的

这一款传感器是买的美国一家公司的成品。传感器部分是差分电容的加速度传感器,是无源的,后面他们做了调理电路,有放大和滤波,连接线缆也是他们配的,整个传感器加电路是封装在一起的。给出来的指标是1g的加速度下,输出是1.2V的电压,分辨到0.5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