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8-11-16):
  我们平时在查芯片的时候,数据手册上会有一些推荐的外围电路,但本人不知道这些电容值、电阻值是如何确定的?请各位解答一下,帮忙推荐一些技术文档、书籍之类的。谢谢

网友A:
你不妨拿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说

哈哈,离开实例,大家只能空谈,影响部分人的收视

既然是例子,可以多发几个帖子,这样是你也可以用一段时间好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尼个问题不是简单就可以说明得清楚的,听我的吧

楼主:
例子

比如说电机驱动电路中,N沟道MOSFET的栅极前都要加一个电阻,是为了妨止高频振荡吗?那么电阻阻值是怎么样确定的?

网友B:
实际

上网找说明书啊
联系你的实际应用
再定外围电路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