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_高手帮忙找一个用这些元件的电路

楼主(2008-11-16):
序号    代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1    VC    整流桥堆    1A、50V    1
2    V1    稳压管    2CW22K、27V    1
3    V2    稳压管    2CW54、6.2V    1
4    V7、V9、V10    二极管    1N4001    3
5    V3、V4    三极管    9013    2
6    V5    三极管    3AX31    1
7    V6    单结晶体管    BT33    1
8    V8    双向晶闸管    1A、500V    1
9    EL    灯泡    220V、25W    1
10    R1    电阻    200Ω    1    电阻功率都为1/4W
11    R2    电阻    250Ω    1
12    R3    电阻    1K    1
13    R4    电阻    3.6K    1
14    R5    碳膜电位器    WH5-1A-10K    1
15    R6    热敏电阻    RRC1、1K    1
16    R7    电阻    5.1K    1
17    R8    电阻    510Ω    1
18    R9、R10    电阻    1K    2
19    R11    电阻    1.6K    1
20    R12    电阻    2K    1
21    R13    电阻    330Ω    1
22    R14    电阻    100Ω    1
23    R15    电阻    100Ω    1
24    R16    电阻    30KΩ    1
25    R17    电阻    4.7KΩ    1
26    R18    电阻    2.2KΩ    1
27    R19    电阻    330Ω    1
28    C1    电解电容    0.1μF、50V    1
29    C2    电容    0.1µF    1
30    C3    电容    100nF    1
31    LED    发光管    颜色自定    1
32    T    变压器    220V/36V    1
33    万能印刷线路板    2×85×120 mm或不小于此尺寸    块    1
34    稳压电源    +15V,-15V,可调    只    1
35    信号发生器    自定    只    1
36    数字示波器    RIGOL  DS5042M1    只    1    可自带

网友A:
从这些元件看应该是个灯光调节电路

可能是通过调节电位器,改变自激震荡电路来调节灯光强度;

楼主:
能设计吗?

可是谁有这个现成的电路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