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熟悉天线开关(射频电子开关)

楼主(2008-11-21):
设备内置UHF、S波段两种调谐器,公用一个天线接口,可分别接UHF、S波段两种天线。
有什么办法,当接入S波段天线时,信号传往S波段调谐器,UHF段通路断开;反之亦然,当接入UHF波段天线时,信号传往UHF波段调谐器,S段通路断开??

UHF调谐器前端是无源的低通滤波器;S调谐器前端是无源高通滤波器、放大器和SAW滤波器。

网友A:
不需要电子开关

直接加低通和高通到VHF和UHF就可以了,和电视高频头的一样。
你见过电视高频头内部有电子开关么?
如果调谐器距离很近,直接并联都问题不大,看内部输入是否有滤波器了。

如果确实想加,用PIN二极管。

楼主:
gx_huang兄

如果不隔离,两个无源滤波器并联,岂不相互影响?

网友B:
你的两个通路不是同时工作的?

匹配没弄好确实可能相互影响。

网友A:
一个高通,一个低通,不会影响

CDMA的双工器就是2个SAW。
如何匹配,高通和低通并联,看看电视机高频头电路,自己考虑一下就明白了。